求教潜艇水平舵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我做潜艇的做好后发现在水下航行时候很难保证水平航行,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在接收机和
舵机
之间加一个水银开关能达到自动调节舵机来保持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候能够自动保持艇身水平来达到像真的样子。

网友A:
弄个加速度传感器就行了,也就人民币几元钱而已;水银开关当然更便宜,可是线性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 放一个直升机的锁尾陀螺 不久可以了嘛

网友C:
加速度传感器是没用的,要放也要放速度传感器。不过直升机的陀螺仪真的可以用

网友D:
请问直机陀螺仪有这么高分辨率吗

网友E:
脑残,最垃圾的陀螺都可以用在潜水艇上。保证没问题。
有钱就用GY250,线性帮帮滴!

网友D:
好用和能用是两回事,潜艇姿态对时间的变化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一般飞机陀螺仪不知道好用否。楼上请注意礼貌

楼主:
谢谢指教
谢谢各位的指教不过潜艇最大的问题是体积不知道陀螺仪体积有多大

网友F:
陀螺仪很小的,最大的问题是…防水……超过5米基本都会进水……话说楼主怎么解决无线电问题的?35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放在密封仓里面的控是3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