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一下鱼雷发射,深水BOMB投放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感觉论坛里面大家都热衷讨论动力、速度,对鱼雷发射,深水BOMB投放的问题考虑的少,多讨论下。
我用的500W电路丝的一段,电阻在3欧姆左右,用的7.2V的电压可以发红,4枚鱼雷用的是烟花小火 箭,4枚深水BOMB用的是足球炮。

照片

照片

鱼雷管里的电阻丝

鱼雷管里的电阻丝

网友A:
固体火药在水中氧气供给!还有水把火药弄湿了就哑弹了!真鱼雷是用电驱动的

楼主:
用硅橡胶将深水BOMB引线封住,

这样点火后靠重力深水BOMB跌入水里,由于有胶的密封,不会进水。可以在水里爆炸

网友:
真的有火药鱼雷,还有气体鱼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体火药在水中氧气供给!还有水把火药弄湿了就哑弹了!真鱼雷是用电驱动的

你没听过防水引线么?

楼主:
防水引线还真没听说过,哪里买

请说说

网友:
鱼雷没做过,只做过dao dan...

网友:
最早的防水引线是在引线表面涂一层鲸油。。。。你可以找东西代替着试下

网友:
难度大啊。。。延时爆炸。

网友:
火药燃烧速度太快,鱼雷射不远,气动和电动的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