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鸟的问题.NO.2 锥度,是否莫氏2号?

楼主(2012-05-11):
.NO.2 锥度,是否莫氏2号?

楼主:
淘宝上卖一百多的莫2的尾座钻夹...能否自己买个钻夹头再加个莫氏2号的连接杆装上?...这样才几十块..不知道有何差别..知道的解答下..以前搞过大半年的模具,有用过车床,但那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管,车刀都是师傅给磨好的,,,,这些问题真搞不懂.

网友:
1、很大可能No.2就是指莫氏2号。以我新手的知识面,想不出有别的可能。
2、单独买钻夹头接杆和钻夹头当然可以,淘宝上也有很多商家一起配套卖的,或者一家店里这两种东西都有的,加起来50元左右的就挺好的吧。尾座钻夹头接杆不要用尾部有内螺纹的(有螺纹的用在铣床上比较普遍,稍贵几块钱,但车床尾座反而不合适),有螺纹的接杆用在尾座上反而不方便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