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才飞了4个电池尾电机就不行了。。

楼主(2012-05-11):
911才飞了一天,刚才飞的时候尾
电机
突然不转了,尾电机发烫,是不是坏了?

网友A:
热不不代表坏

网友B(2012-07-15):
再换电池 看看

网友C(2012-10-15):
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D:
不一定呢,摔过没有,不是尾电机坏就是传说中的陀螺仪,

网友E:
凉了就好了

网友F:
我的飞了大概50起落都没事

网友G:
没那么脆弱吧?

网友H(2012-12-11):
看下尾电机后盖有没有摔开,还有就是不要连续飞行,飞一节电池后让飞机休息下。

网友I:
尾电机是比较脆弱的

网友J:
尾机电磁损的比较快的 小电机嘛

网友K:
连续飞,电机过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