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进来,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2-05-11):
我的911一飞起来就东飘西荡的。。。要怎么让它稳定悬停呢?新手求指教

网友:
手法粗糙  继续练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911一飞起来就东飘西荡的。。。要怎么让它稳定悬停呢?新手求指教

复 chuanjin 兄:

这是你控制控杆太急、幅度太大了。
你可以在飞机升空后,小心慢推控杆,多加练习便行。
再者就是每次插电后,立即把飞机放水平面上,让飞机
先做陀螺仪自检。

室内飞可调小舵量会较易控:

(1)  控左上方的按钮:按一次可更改大小舵量。
          在控屏中 央可看到显示。

(2)  十字盘上有长短球头各一对。把两支连杆从长球头
          拔出转扣短球头。

(3)  拆开头罩,把舵机连杆从外孔改扣内孔。

多看有关帖子可让你对你的飞机加深认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105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2012-08-11):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
还是先练好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 chuanjin 兄:

这是你控制控杆太急、幅度太大了。

(2)  十字盘上有长短球头各一对。把两支连杆从长球头
          拔出转扣短球头。

(3)  拆开头罩,把舵机连杆从外孔改扣内孔。

谢谢,911这两点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