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转】H飞控地面站详解

楼主(2012-05-11):
如何飞航点???----H飞控与apm地面站软件配合攻略 ps:飞控调试,基本只要调
副翼舵
p
和升降舵
p
,
新固件也优化了参数,只要舵孔合适,基本免调
飞机种类繁多,真正免调参数,只能搞好”单神经元算法“才能不用调p
开始之前,插个之前试飞的视频

正式开始
一,
认识数传板

网友:
如图:数传板左上方,可以连接
路遥控接收机或者
路电位器(可以用来
diy
摇杆)
左下方,电源(
2s
或者
3s
)或者遥控的模拟输入(模拟输入和遥控接收只要接其中之一即可,遥控的模拟口如果有
6v
以上的电压或者从电脑的
usb
口取电,数传板就不需要接电源了)
右上方,连接数传电台,
-
接
G
,
接
V
,
T
接
T
,
R
接
R
(此版硬件的丝印有误,本应该
T
接
R
,
R
接
T
。)
右中方,连接电脑,可以用
usb-tll
线(推荐用
芯片的
—2102
需要重新安装驱动,
芯片的丢包严重),或者蓝牙,连接
ttl
线的方法:
-
接
G
,
接
V
(如果接了,就不需要接电源,电源和
5v
只要接其中一个)
,
T
接
R
,
R
接
T
头传接口,接头传,所有的遥控都可以支持头传了(未测试)
数传板的作用:
1,
连接电脑(地面站)和数传
2,
连接遥控模拟口和数传(
远程遥控)
3,
连接遥控接收机和数传(
远程遥控,作用同上,模拟口和接收机同时只要连接其一)
4,
同时连接电脑(地面站)、遥控模拟口(或者遥控接收机)、数传
---
既连接地面站也作为
远程遥控
5,
连接头传,合并遥控和头传的信号转成
信号,使所有的遥控都能支持头传

楼主:
ps:各个控制通道的权高,遥控
>
数传遥控
>
数传地面站(
下面
橙色字体
与
蓝色字体
讲的是一回事,
橙色字体
以通俗方法,
蓝色字体
专业的方式,可以配合示意图理解
)
意思就是说,如果飞控接着
遥控接收
,那么首先执行的是遥控命令,然后如果遥控接收没有接或者遥控接收失效或者遥控接收失控,那么执行数传遥控,遥控失控,数传还未失控,会执行地面站的命令,如果都失控了,那么执行返航
如果飞控上接着
遥控接收
,
数传板
上也接着
遥控接收(
或者
接在模拟口上),
那么就有个遥控的
冗余
,比如,遥控失控了,那么
数传
遥控
还可以继续遥控飞机

网友:
数传板所发送遥控信号的来源和优先级:
数传板可接收
路舵机口的信号和遥控器模拟口信号。
、
当舵机口信号有效时,优先使用舵机口信号。
、
当遥控器模拟口输入信号有效时,使用遥控器模拟口信号。
、
如果这两者均无效时,转发地面站的摇杆遥控信号。
、
如果地面站也没有发送遥控信号,则不发送任何遥控信号。
控制信号定义:
、
遥控接收机信号:由接收机输出给飞控舵机口上的信号。
、
数传遥控信号:由数传板发出,经过
电台给飞控数传口的信号。
、
地面站指令:由地面站发出,数传板接收并通过
电台转发给飞控的指令。(即使不手动操作地面站,只要连着地面站,地面站每秒钟会自动会发送一个心跳给飞控)
飞控上使用的控制权优先级:
、
优先使用遥控接收机信号(见上面定义)
、
如果无接收机信号,则使用数传遥控信号
、
两种遥控信号都没有,则接受地面站的指令。
、
如果收不到地面站的心跳指令(比如地面站未开,数传断开、链接不上等等),则直接返航。
遥控器上的模式通道与原有固件一样,但原来的返航模式,重命名为失控模式。
飞行模式定义:(包括遥控模式、地面站模式)
、
遥控模式:指遥控信号(包括遥控接收机信号或数传遥控信号)的模式开关所确定的飞行模式,包括(使用
5+6
通道作为模式开关)手动、平衡、盘旋、航线、失控五种模式。或者包括(使用
通道作为模式开关)手动、平衡、失控三种模式。
、
地面站模式:指
PC
机的地面站上所设定的飞行模式(不要与遥控器上的模式开关混淆!),包括航线、自动(航点)、返航、盘旋、指点、丢星模式。但不会执行手动、平衡模式,因为后两者在无遥控信号的情况下无法正常飞行!
模式优先级:
、当遥控信号未切到失控模式(包括自然失控和人工切换),飞控执行遥控器三段开关所指定的遥控模式。
、当遥控信号失控(包括自然失控和人工将开关切到失控模式),飞控执行地面站所指定的模式(上电默认地面站模式为返航,如无地面站心跳指令,也会返航,无需担心)。

楼主:
装飞机上的时候,信号线垂直与飞机,地网线平行与飞机
实物连接图:
数传板

网友:
飞控上连接,还是与原来一样,可以连接遥控接收,也可以不接,数传与飞控间连接:
G
接
G
,
R
接
T
,
T
接
R
,
V
接到红色方框处任意一个
(
电源也可以用降压模块输出
5v
给数传供电
)
,最好在G和v电源处接一个LC抗干扰组件

网友:
地面站的使用:
H
飞控是使用的标准的
mavlink0.9
协议,所有使用
mavlink0.9
协议地面站软件都可以使用,下面以
apm
地面站为例说明
概述:在连接地面站或者不连接地面站,所有的运算还是
H
飞控本身来运算的,地面站只是给他命令,飞控来执行,所以,电脑(地面站)死机或者重启不会导致飞控失控,依然可以使用遥控来控制飞机,如果遥控失控,也会在飞行完航点自动回航
飞控的模式也有一些改变
通道:自动
-
手动
-
平衡
通道:盘旋
-
航线
-
失控模式
其中
失控模式
,意思就是交权给地面站,如果没有连接地面站,那么就是回家模式,如果连接了地面站,而地面站没有指令,那么也是回家模式!
地面站软件在文件包里
地面站软件需要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支持,如果无法运行,请安装
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1/82/id=38126&pn=0.html
打开地面站软件

网友:
连接上地面站之后,可以到航点设置界面设置航点(最多可以设置
个航点,每个航点之间最多
2km
,大于
2km
自动跨过该点),设置完航点一点要点“写入航路”这样才会把航点写到飞控里面

网友:
这个是飞控的参数设置,设置之前要先刷新一下,设置好也要上传到飞控中,也可以在飞控中设置,为了与飞控中对应,在飞控的菜单中,是以中文英文交替显示的

网友:
以下内容需要回复才能看到
航点设置中,总航点的意思是,你一共设置了几个航点,目标航点指,你遥控切换到
失控模式
,目标航点是
,现在一共支持
个航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航点,也就是“回航”,下图中,目标航点设置成“
”,意思就是说遥控切换到
失控模式
,会从
航点开始飞,在连接电脑设置好,不用数传,也可以飞行预先设置的航点
(6yue4ri7 KB)

网友A(2012-06-14):
似懂非懂
这个必须顶啊,就是图片显示不出来了,楼主再编辑依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