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V 8撞鬼了啊!

楼主(2012-05-11):
我的VBAR,在调整完毕之后任意打一个舵!尾舵都会跟着运动!只要两个摇杆一动,尾舵跟着动! 是不是坏了啊?救命啊!

网友A:
补偿,正常

网友B:
应该只有油门(螺距)动,尾舵才动吧,任意一个舵,尾舵都会补偿吗?

网友C:
试飞一下就知道结果

网友D:
接线问题吧。

网友E:
尾舵的补偿。 EX版本是不能调的~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2013-07-29):
完全正常,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H:
没调好,我遇到过,再研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