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
请教,LAMA双桨机为什么螺旋桨高转速情况下各舵机无反就 ...
请教,LAMA双桨机为什么螺旋桨高转速情况下各舵机无反就呢,
水滴!
水滴!

网友(2012-05-11):
双桨机为什么螺旋桨高转速情况下各
舵机
打舵无反应呢,低转速就有了,哪位老师帮忙指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还有这种事?莫非是电池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