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和G-CP耐用性报告

楼主(2012-05-11):
1、MCPX
调机:螺距总行程150%,+-12度,其他全部缺省调机,原装主电机,100%油门,悬停也是3D模式。2颗原装电池,2颗HAWK,5颗tenergy,2颗BOLT,2颗AEO
1)电池,最短寿命的是一颗TENERGY ,37循环。。。其他全部还在用。最猛的是一颗HAWK,其次是2颗原装电,然后是另一颗HAWK,3D就靠这几颗。。。其他的都差不多,在原装电机下3D都不行。原装电池在近70多循环之后,都要比其他这些电池要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这是事实
2)主电机,目前总共576起落,依然够力。买了AEO的无刷和HAWK尾巴,等着原装尾巴坏掉再更换
3)尾电机,原装电机320多起落,依然在用,中间用了了X少那里买的专属尾巴,只用了150多起落。。。
4)飞行感觉:跟手,在室内跟G-CP比好得不是一点点,简直就是90机和450的区别。。。但是,在室外有风环境,受风的影响比GCP大。。。
2、G-CP
调机:螺距总行程150%,+-8度,其他全部缺省调机,原装电机死翘之后,改X少的C05M和10A电调,悬停也是3D模式。2颗原装电池,1颗X少电池,2颗AEO
1)电池,全部在使用中。最猛的是AEO,然后是X少,最后是2个原装电。改无刷前,2个原装电3D都很勉强,改无刷之后,所有电池都可以3D,3分钟以内都没问题,2个原装电稍显不够力其他都够力。
2)主电机:原装电机只用了10多起落就死翘,然后改了无刷,目前总共215起落。
3)尾电机:原装电机用了100起落后,改了X少的7MM,现在几乎完全锁不上尾,铁定要死了,不敢飞了,寿命115起落左右。
4)飞行感觉:不跟手,跟MCPX差不是一点点。唯一的优势是大风中,因为机器小,比MCPX稍抗风。。。
3、V120D02
刚开始用,待续。。。
总结,用什么东西,看是谁的东西,真的还要看RP。。。
买的是两个论坛都有些名气的X少和BOLT、AEO的东西,都是有好有不好,没有哪一家全部令人满意。。。
各位看官自己判断。。。要是哪个爱喷,那就喷吧,无所谓。。。跟当年“爱X的鸟”打过交道,想来也喷不到什么状况。。。

网友:
 抗风这方面你会被很多人喷的

网友A:
Lz你的MCPX外面有开3D模式吗 因该抗风性能很强悍的 我这边4级风还在悬停和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MCPX外面有开3D模式吗 因该抗风性能很强悍的 我这边4级风还在悬停和翻哦

无论在哪里飞,怎么飞,我都是开3D模式,而且都是100%油门。。。
我自己有3个感受好像和大多说法不一致:
1、抗风性能。MCPX用了重锤浆,才和G-CP用原装电机的抗风性一样。。。G-CP换了无刷之后,抗风性怎么都比MCPX要好。。。我的前提是,全部是100%油门
2、锁尾。原装的尾巴锁尾最好,比HAWK升级好。。。我也有点纳闷。。。前提是,原装的主电机
3、浆。原装的浆飞行感受最好,比重锤和KBDD都好,反应快,指哪打哪。。。前提是,原装的主电机
BOLT A120无刷已经等着了。。。原本想用X少的C05M,给CP配的时候,插头插座不配套,最后搞到要自己焊接,所以,弊掉了X少的东西。。。现在只等原装的尾巴死翘翘,但是却一直不死。。。不知道我这个尾巴是不是坛子里寿命最长的了

网友:
我来认领
楼上说的某个X少,应该是指本人

网友:
C05M可以配杜邦方针,或圆针,要看你用什么电调,一般默认配圆针。特殊要求提前说说,我尽力!
7MM,这个我就不多评论了,让其他用过同一批货的兄弟来说吧。不排除个别质量问题。
MCPX我没有,所以也无法横向对比。

网友B:
mcpx抗风的神话就这样被打破了

网友:
还差一个帖子就升上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抗风的神话就这样被打破了

站得角度不同吧。。。
跟四通比,抗风能力强了几个等级!。。。

网友:
再努力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站得角度不同吧。。。
跟四通比,抗风能力强了几个等级!。。。

呵呵,很多高手都是mcpx抗风比cp强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多高手都是mcpx抗风比cp强的哦
我不是高手,我说的是自己的感受

网友C:
路人甲表示:无刷抗风当然比有刷强,LZ这么高的螺矩有电点折磨电机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人甲表示:无刷抗风当然比有刷强,LZ这么高的螺矩有电点折磨电机电调了

关于G-CP的螺距,我问过华歌尔的工程师,+-8度是没问题的。按说明书的话,机器那简直肉到不行。。。
MCPX的螺距就是说明书的值。。。

网友:
没看错的话'楼主是将mcpx有刷电机和别机的无刷电机做室外有风环境下比较??有刷和无刷比?

网友:
  MCPX和CP的抗风有可比性吗?  不是要喷华,不过华那个3轴真不怎么样!又是一个口水贴!

网友:
mcpx原装说明要求螺距行程为75%。楼主设150%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另外,咨询一个。我再3d模式下设螺距是一条直线的。
那是否在油门中点的时候螺距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