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造O艇,动力求助

楼主(2012-05-11):
俺也造O艇了,没啥好工具今天下午就用了一把美工刀来切割艇胚体,把我的右食指都快给累断了

艇长,90CM

请教各位老师大侠
以电为动力如何选配电机电调电池

以油动汽油机应该配多少CC的发动机

桨配置多少呢?请各位建议,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己坐啦

网友A:
船小不好配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小不好配汽油机

那用电机的如何配置呀?

网友B:
好盈120A电调
富力4S 5000AMH 35C 的电池
TP4040 2200KV的电机

可以试一下这个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桨用多大呢

网友:
烧钱的船啊,不大不小的...

网友C:
这个尺寸挺尴尬的,油的嫌小,电的嫌大,米多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挺尴尬的,油的嫌小,电的嫌大,米多除外!

你好,请教下
合适电的那艇应该造多大尺寸
那油的又是多少合适呢?

网友:
请问楼主TP的电机哪里有卖?

网友:
可以试试445的浆先.可能还需要做调整.可以先用这个配置.

本论坛首页右边第一个广告栏 http://www.rcfactories.com/

网友:
看参数是很省电的电机,用过的说说。

网友:
可以试试,腾翔 VZ 2240 1700kv电机,电池用淘宝上5000ma,6S, 30c以上,

浆用cnc40mm~~~

网友:
大电O,好!

楼主做的大电 O艇比我的还大,跑起来的气势就是一个字“爽”
动力要注意配好电池,因为到时会有两千瓦左右的输入功率,我用两个18.5v/4AH的锂电并联,测起来单个电池竟然有60A的电流。如果单个电池的话,负担会很重。
电机就是2240,CNC40的桨。120A的电调不够大,会超温保护,建议180A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120A电调
富力4S 5000AMH 35C 的电池
TP4040 2200KV的电机

可以试一下这个配置

請問 tp 4060/5y 有货嗎?香港有無代理商?

网友:
LZ ... 這是朋友的 o 艇 ... 配置在視频信息里...你可參考一下 .... 這只船偏重加速,如果地方大一点可選 kv 值高一點的馬達配細一點的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1MDAwMjgw.html

网友:
看楼主做的木O都不会大量投入。最多是XXD 125A   飞速达的B2856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对于配置要求经济型的,俺没啥积蓄,说白了俺就是个没钱人。呵呵

本人做O艇
一也是为自己玩玩,
二是小孩也想玩,俺也支持她的玩,希望能玩出名堂来
三是可引导小孩对科技兴趣,从小培养。呵呵

上周俺带小孩去看本市船友玩船及也看了航模飞行,回来后小孩说真的想玩模型了
因此俺就开始造O艇,希望大侠多指导,尤其是动力配置请多多指导

网友:
楼主要是装电的我可以支助你一个电机3880,1800kv,剩下就得自己解决了,可以上200a电调便宜那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么好,有没有多余的也支助我一下

网友E:
手头刚好有一个合适楼主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需要到时联系你
在此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好
请教你
若是搭配你那电机,得用哪种的电调及电池参够搭配的上,还有得用多大的桨呢?
谢谢!

网友E:
用200A 电调 4S -6S 40-45的桨,电池容量尽量大点,搭配得好的话是可以爽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