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三个HY电调,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2012-05-11):
一个是HY10A,换了三个P型管,一个三极管,顺利修好。

另外一个HY12A,换了两个P管,一个三极管,上点后不停“滴滴滴”叫,仿佛没收到遥控信号。检查后发现电调的白线(信号线)始终是5V。原因不明。

还有一个50A,两组共六个N管烧毁,更换后发现同样电调的白线(信号线)始终是5V,上电后“嘟嘟”叫一下就没声音了。

电调的白线(信号线)为什么会5V?该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直接与CPU相连,难道是CPU坏了?

楼主:
现在两个小的都修好了,就剩下那个大的50A,上电后嘟嘟两声然后就没反应了。BEC5.2V,正常,三根电调线对地也没电压。
求救啊!!……

网友:
呵呵,飞狐老兄,早点休息吧!

网友:
小虎友情提示你下,下次只要你确定MOS 烧了就全部换新了,如果有一个MOS烧掉了,其他几个都肯能坏掉了,有些MOS就处于半好半坏的状态,你用万能表肯能测试可能是好的,但工作起来就不一定了,这样就会导致电调的稳定性,

楼主:
MOS管全换代价太高了,可能有6、12、18个。我是把有坏的一臂全换掉,然后不上油门量电压,加上油门看稳定与否,并检查每组管子的温度。如果某个管子半好半坏的话,必然内阻变大,发热比其他的明显。
业余条件下也只能这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