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MWC_2.0 接舵机问题 (MWC在那设置舵机的中立点??)

楼主(2012-05-12):
新手求教:MWC2.0设为BI模式,按上面图11,3接了9克舵机,接通电源舵机就向右一边卡住了?
左打摇控器方向,舵机会向左移动,但右打摇控器方向,舵机已经卡住了,不动作,
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
中立点怎么设定的?

网友:
中立点设置的不对啊。

楼主:
在那设置啊?  用舵机直接摇控器测试正常啊...

楼主:
谢谢上面2位指教,但不知MWC 在那设置舵机中立点?(GUI 显示中立点为 1500)

网友:
大概、或许、可能在这里

网友:
楼上这是关于云台的设置……

楼主:
8M 晶振328 卡舵,
换回 16M晶振328mini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