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加工零件

楼主(2012-05-12):
共有四个小零件,有车床的都能干,大致如下图,有时间的朋友帮忙做一下,详细图纸QQ646703705 其中最大直径为15MM
图纸画的不规范,意思能看懂就行,其中1、2、4号件我提供直径20MM的毛胚材料,3号件普通钢件即可。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多的话,价格会很贵的

网友:
介是个什么东西 没有尺寸单看感觉好细啊,还是个组合件,如果要求大的话估计要不没人做要不费用高

网友:
没看懂是个啥,还是帮顶吧。

楼主:
上了个详细点的图,欢迎大家来捞外快~~~

网友:
这会是个什么东东了

楼主:
没人肯干吗?最后再顶一下,计划出300元。坛里没人干,只能另想办法啦

网友:
1号件 4*44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而且还要带弧度
1号件建议前后分开 用螺纹连接    好做的多了
3号零件拧进1号零件的距离没标  不过不难就是了

楼主:
一号件的那个弧度其实比较随意,所以没有要求尺寸,我的想法是,那弧度部分车出个大型,然后用弧面锉刀蹭两下就应该可以,然后砂纸抛光一下就行,没有尺寸上的要求

网友:
得看你用什么材料,看图是不难车,300块在我们这4件车工还是能做得过,就是不知你的要求怎么样了

楼主:
要求其实并不高,最后用1000#砂纸砂光就行,我提供的是俗称的花纹钢,没有淬火的。不是很硬。

网友:
做什么的

网友(2013-04-10):
茶针不用搞这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