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安慰3——自我安慰,珍贵资料没有丢失

楼主(2012-05-12):
赶着上传,轻度PS

白色部分是炸鸡前没能完成的部分。有点可惜。

网友:
安慰LZ,8轴安全性应该很高,出现这样情况推测与线路虚接有关系,起飞前仔细检查是必要的,特别是轻微炸过之后。

网友:
有点遗憾

网友:
原来案发现场在天河体育中心

网友A:
我估計有以下原因 :

1. 飛太遠,無信號,馬達停轉
2. 電流太大,ESC protect,馬達停轉

注意 !!! 我曾經也是因以上原因失事 !!

网友B:
楼主别再为了提高负载搞多轴了,这是一个误区。
假设一轴的故障率为1%(包括烧电机,烧电调,失步,插头松),
这些故障都会引起炸机的。
8轴就是8%的故障率,4轴是4%的故障率。
大电机的大负载的四轴比更多的轴来提高负载更安全和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計有以下原因 :

1. 飛太遠,無信號,馬達停轉
2. 電流太大,ESC protect,馬達停轉

注意 !!! 我曾經也是因以上原因失事 !!

1不太可能,才300米,就算没信号应该是自动返航并降落
2.考虑过,但8轴就算停两个电机也可以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么算的吧...
那按你的算法100轴就100%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再为了提高负载搞多轴了,这是一个误区。
假设一轴的故障率为1%(包括烧电机,烧电调,失步,插头松),
这些故障都会引起炸机的。
8轴就是8%的故障率,4轴是4%的故障率。
大电机的大负载的四轴比更多的轴 ...

某程度上你说得没错,不过考虑少了一点,就是系统的冗余。8轴一套电机停转还能正常飞,两个停转要是运气还还可以降落

网友A:
想問LZ以后怎樣 ? 查不到出事原因, 還敢飛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計有以下原因 :

1. 飛太遠,無信號,馬達停轉
2. 電流太大,ESC protect,馬達停轉

注意 !!! 我曾經也是因以上原因失事 !!

me too

网友C:
这图是用什么软件合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問LZ以后怎樣 ? 查不到出事原因, 還敢飛嗎 ?

差不多,TF卡折了。 还要飞,引用某模友的话,生命不惜战斗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是用什么软件合成的?

PTGui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TF卡折了。 还要飞,引用某模友的话,生命不惜战斗不止

还要越战越勇

网友:
掉下是完全没动力,还是有动力不稳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程度上你说得没错,不过考虑少了一点,就是系统的冗余。8轴一套电机停转还能正常飞,两个停转要是运气还还可以降落

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冗余升力,你的8轴少接1-2个桨能正常起飞不?如果不能那也就不可能安全降落

网友D:
以后飞高会手抖的吧

网友D:
楼主,那图片是怎么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节哀顺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飞高会手抖的吧

想想都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图片是怎么拼的。

网友:
哎,我飞100米心里都发颤啊

网友:
概率的知识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再为了提高负载搞多轴了,这是一个误区。
假设一轴的故障率为1%(包括烧电机,烧电调,失步,插头松),
这些故障都会引起炸机的。
8轴就是8%的故障率,4轴是4%的故障率。
大电机的大负载的四轴比更多的轴 ...
小白

假设一轴的故障率为1%,那么四轴炸机的概率为1-0.01^0*0.99^4=1-0.96059601=0.03940399=3.94%
八轴炸机的概率为1-0.01^0*0.99^8=1-0.922744694=0.077255305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