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nius CP 锁尾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请教~Genius CP 锁尾不了的问题~Genius CP 锁尾不了 ,已经换CO5M了主无刷,对尾时,尾巴向右偏,请教高手,如何调?
映像中好像要感度,但D7上有POS 0,POS1,POS2,三种~

楼主:
3个感度值多少合

网友A:
都往右偏的,老问题了。没有终极的解决办法,以下仅供参考:
有加大尾桨螺距的,有二次上电重新对频的(华XX的工程师告诉俺滴)
以上办法对俺的CP都不感冒

网友A:
温漂跟你的陀螺仪感度没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解说

网友B:
换无刷后要调整陀螺仪的感度,无刷套件中有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