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困扰差不多一个月的金鱼尾解决了

楼主(2012-05-12):
提示:

网友A:
不错的分享,不过最好把你的配置写上,供魔友参考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陀螺仪响应速度这个还真没注意到,谢谢分享!

网友D:
标题
我的还有点向右漂,今晚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E:
我的还没解决,球头一直最内,试试LZ的方法

网友F:
我的金鱼尾换了舵机就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G:
如果尾巴 一直抖 就要降低陀螺仪的感度 降到不抖为止

网友H:
恭喜LZ 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I:
100感度的路过

网友J(2012-09-23):
"都说不要动控上的微调,其实这话并不绝对。大家看ALAN的3D教训视频,他在悬停时也会调整控的微调旋钮,把飞机状态调到最佳后才进行3D飞行。不过,既然是微调旋钮,就不要调整过大,如果调整很大才能使飞机状态正常,说明你的机械部分还没有调整好"
所言极是,以前说过,也申明了微调量太大就要调硬件。被批了。。
不过华小鸡每次对频后,需要重新微调。只限当次精细调节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