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换新舵机,金鱼尾依旧

楼主(2012-05-12):
250新进了一个922
舵机
,感觉这个舵机声音很大,比原来的420声音大多了,不过速度感觉快点,不知道正常不?
试飞了一个电,金鱼尾还是依旧存在,看来不是尾舵的问题。

楼主:
起飞前,速度加大尾巴都晃动,用手感觉了一下,感觉是机身的振动大。
后来注意看大齿盘,好像跟主轴不同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先把三轴(主轴,横轴,尾轴)都换了试试,感觉250(我指亚托)的冗余度还是蛮大的,三轴的轻度弯曲,尾螺距中点偏移都能锁尾。。。。。。。。。。。

网友B:
同样金鱼,尾舵换了,尾传动换了,依然金鱼,昨天把头子也换了,还未飞,今天再试试

网友A:
还有尾桨夹内的轴承极易损坏而没知觉,锁尾就有问题了。。

楼主:
已经定了原装主轴,现在机机上的主轴是富X的,仔细查看过发现是大齿盘位置的轴和主轴不同心,晕啊!希望换过,小金鱼拜拜!

楼主:
换了原装主轴,原装尾轴,金鱼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