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无刷电机拖动无动力主轴是否可行

楼主(2012-05-12):
找了一款800W无刷电动车电机,空载转速3400转,想做无动力主轴的动力源。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吧,谢谢啦!

楼主:
这种电机低速有没有力呀,我是以铣为主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用不?电机看上去很粗糙

网友:
车子低速起步是要很大扭距的呀,怎会低速无力呢? 应该是低速铣削的光洁度很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款800W无刷电动车电机,空载转速3400转,想做无动力主轴的动力源。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吧,谢谢啦!
你的电机多大.驱动器电压多少。

楼主:
电机直径200MM左右,机身长不到200MM,电压48V

网友:
群里是你说的吧??

电源 怎么办? 用电池?

楼主:
回楼上,是 ,事情一步步解决嘛

网友:
我用来驱动0618小车,很爽,安静有力,转速高低可调,很方便!买个48V30A的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A:
我用650w电动48v驱动器电机转速不高有劲,电源就是48v3a充电器.实测电流500ma左右,运行1个小时没有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650w电动48v驱动器电机转速不高有劲,电源就是48v3a充电器.实测电流500ma左右,运行1个小时没有温度

没搞错,那你算算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错,那你算算功率多大
没有错我只是实验!但还是可以钻8个的孔不费力!

楼主:
小汤包你好,你是用充电器直接供电的吗?电机功率大小不同对充电器有要求吗,谢谢啦!

楼主:
我家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是48V  12-14Ah的,如能用的话又可以省一笔开支。

网友:
这是过程650kw380v交流伺胎服电流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汤包你好,你是用充电器直接供电的吗?电机功率大小不同对充电器有要求吗,谢谢啦!
请你把电机型号写清楚

楼主:
就是48V800W的电车电机

网友C:
直接用交流的不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48V800W的电车电机
那你这个电机不能用充电器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交流的不好么.

你好,能推荐一款电机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电机不能用充电器电流太大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推荐一款电机吗,谢谢啦!
这电机行就是电源有点难,换一种500 600w的电源好找一点的电机.滚筒洗衣机电机看行不.还有伺服电机也行!

网友:
变压器加整流,用不着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主免了吧。

搜索叶工以往的帖子,你就不需要这种想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电机不能用充电器电流太大了,

充电器电流大了,还能烧了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48伏充电器有多大的功率

网友:
小汤包好像用的是交流伺服电机呀

网友(2012-06-14):
一般的48V充电器电流3A左右,可以弄2--3个(或更多)并起来用,毕竟充电器便宜好找!但是要在正极上串个二极管再并到一起!

网友:
我以前做电动车控制器的时候,48V的无刷电机,我用一个15V/20W的变压器做的直流电源,驱动轮毂电机,电压15V,电流1A,用手已经很难抓住电机了,是带整个后轮的电机,用手抓在轮胎外沿,不是抓在电机轴上。

网友E:
楼主找个48V大水电三轮车的充电器,一般都是20A的,够力了,当然可能72V的也不会烧控制器。我在这卖电动车的铺面买了个人家淘汰下来的,死重死重的,100元。没用刀刮过变压器的线的外皮,里面环牛不知道是铜还是铝的,去修车卖车的地方找找吧,48V左右的变压器也行,加个整流滤波电路要不了多少银子。这电机低速高速都十分的有劲,如果高速没劲那是因为控制器的程序把电流控制在安全电流下了,叫懂的人把保护电路去掉,换大管,加散热风扇,NB得很,比交流电机强不止一点点。我的升级下来的都不舍得卖掉,要装在设备上,绝好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个48V大水电三轮车的充电器,一般都是20A的,够力了,当然可能72V的也不会烧控制器。我在这卖电动车的铺面买了个人家淘汰下来的,死重死重的,100元。没用刀刮过变压器的线的外皮,里面环牛不知道是铜还是铝的 ...
没错,这种电机便宜性能好,数量多,diy特别合适

网友F:
电动车的无刷电机做动力就是好,最起码低速有力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的无刷电机做动力就是好,最起码低速有力气。
好是好.但它是定子转,且转速只能上一干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是好.但它是定子转,且转速只能上一干多。
怎么是定子转啊?你说的是轮毂电机吧?现在说的是楼主贴出的图那种啊,屁股带风扇的,定子转的。3000左右最高转速。你拆开把转子拿出来再装回去你就相信这是电机中体积小效率高的电机了,一般拆的时候连端盖和轴承一起拆的,装的时候小心别让端盖夹到手指,最好有个人帮忙装。

网友:
我拆的750W的,装电动车上能拖走600KG的东西,用这电机最重我拖过780KG,当然我的电动车是带4个机械变速的。现在换上了60V有刷的1260W的了,目前拉过980KG的泥了,走平路OK。这套连同充电器一起下来了,要装在机床上,小巧轻便,功率又大,调速方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442&highlight=%2B%D2%B9%D0%D0%CF%C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电流大了,还能烧了电机?

是电机电流大了,充电器的电流太小不够用,还有长时大电流用会烧充电器不是烧电机................

网友(2012-09-03):
楼主看我的帖子,和你的情形一样,已经成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2326

网友:
绝对好用,直流电源太贵又娇气。最好买个45伏变压器500瓦的就差不多了好像200多吧。加个50安整流桥几块钱。和2.。。3百的电容几块钱。输出55伏左右刚好用。

网友G:
55伏不要怕,48伏控制器没问题的,俺就这莫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48V800W的电车电机
你这种电机500w的我空载试能到4000转,控制器看看要是75NF75电压到70V也行,不过LM317受不了,要加大电阻或分开供电。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