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问题

楼主(2012-05-12):
向大家请教下:买了亚托450SPORTS V2 装好之后调好螺距等等,感觉一切良好,但是起飞的时候感觉怪怪的,飞机起来大概2米高的时候突然好像掉动力(同一块
电池
在另一架飞机上没事)有个410
舵机
有时候会卡舵,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不是吧,就一个沙发打发了

网友A:
检查油门和螺距曲线,还有电池 电调接口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B:
检查发射接收,信号线牢不牢,多半是信号问题
楼主讲具体一点嘛

网友C:
电调开定速了?也不说具体点……

网友D:
无视频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开定速了,螺距和油门曲线可能有问题,过几天试一下(飞机不在身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