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伤不起啊!求救!懂的来

楼主(2012-05-12):
飞机旋翼头这个球头螺丝断了 一半 怎么取?不然桨夹就报废了

断了一半螺丝在桨夹里

断了一半螺丝在桨夹里

网友:
应该是报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只系看看

网友:
换桨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通用不啊!换成飞越450sport

网友:
用锯条割个口 然后用平头螺丝刀拧 可能还有点希望

网友:
小钻头伺候,把浆夹打火机加一下温,冒烟的时候,逢中用慢速电钻夹1.5-2mm钻头钻进去,说不准断螺丝随着钻头自己就掉下来

网友:
火机侍候,直接后面钻,最好上台钻钻,一下就下来了,但是估计桨夹已变形了。要矫正

网友:
我也是用电钻处理的  加热下钻

网友:
不用研究了,买新的吧

网友:
1比1硝酸泡。

网友:
我觉得 用钳子 夹住球头 直接拧下来就行。 不过球头肯定报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断了一半球头在浆夹里

网友:
又是台钻,有是小电钻的,还不如换个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