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V120D02S+DEVO10的各种参数

楼主(2012-05-12):
我前几天入手了V120D02S+DEVO10控~想请教下该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参数怎么设置?我目前是油门0 50 100 螺距是-20 20 50~还有什么尾翼曲线是什么?没搞明白,现在这个设置了推油门的时候飞机开始往左侧倒,然后稍微修正一下后继续推油门飞机前倾,左侧飞更严重了,右手遥控杆继续修正就会往右侧倾斜,最后尾翼打到地板上,至今还没飞起来过,华科尔也不给本DEVO10的说明书。。。。V120D02S上也没有DEVO10的参数设置,头疼。。。调试了一电还没飞成功,希望各位大大给小弟一个参考。。。是不是飞机本身就存在机械上的不平?不过我接通电源之后十字盘是回复成水平了

网友:
感觉你的调机的水平还差比较多。。。难以说得清楚,建议再多潜水,搞清楚再飞。。。

楼主:
我承认我的水平是很差,所以才有论坛的存在,听口气楼上的好像很厉害,那不妨请楼上的朋友赐教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承认我的水平是很差,所以才有论坛的存在,听口气楼上的好像很厉害,那不妨请楼上的朋友赐教下吧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要讲的东西太多,确实没有这个时间。。。坛子里只能给你指导和点拨,不是教你。都得先潜水学习足够多的知识

网友:
小6通比大jj还难调啊

网友:
DEVO10的说明书可以去华科尔网站下 载
http://www.walkera.com/cn1/fileD ... _expc.pdf&la=cn

网友:
螺距是-20 20 50---只是你遥控上面的螺距曲线数值,并不代表你的真实螺距度数,google一下怎样测量你的螺距吧,需要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怎么在华科尔官网上没找到…………汗

网友:
可以用螺距尺量,我用飞越的,正好合适。舵机输出量大小需要调整,默认100%太大了。

网友(2013-12-06):
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接通电后,把机子瞬间放到平整的地方,然后等在机子自动调整后,在飞行。

网友:
先飞模拟器。
其次,飞机通电之后迅速放平,开机时候头几秒机器在校准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