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Mach3连接口板的情况下是否能运行G代码?

楼主(2012-05-12):
我的硬件没有安装,只安装了mach3软件,然后加载G代码,点紧急停止后,在点开始运行,但G代码显示框没有动,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点紧急停止后 还是闪不闪?
好像要改一个设置 才能在并口没连接的情况下 空跑G代码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解决了,不得不发下牢骚,在本论坛下 载的mach3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用,后来怀疑是软件问题,在阿莫上下了个软件,短接EStop,立马能用,虽然鄙视阿莫但是更鄙视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