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达不到5A的充电电流吗?

楼主(2012-05-12):
买了一个飞科达的B6充电器,另外配了一个12V 50W的开关电源,之前一直用着都还可以的,充完电后的电压也很平衡。
今天想试试5A充电,电池是3S 2200MAH的,但设置成5A后,充电时就变成4.3A或者是4.2A,是什么原因呢?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5A是上限,50W也是,3S正常电压很快就超过10V了,假设是12V,则50W/12V=约4。3A了

网友:
LS正解。
确实,充电器不能只看标称的充电电流,还得看功率

网友:
B6最大输出功率为50W,算一下吧。

充2S电可以达到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