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零度X6飞控550机架换恒力4822电机690KVAPC1238

楼主(2012-05-12):
以前的朗宇2216 800KV APC1038桨 3S 5000毫安
电池
起飞重量1900克 只能飞6分钟....于是买了4个恒力的4822换上APC1238桨 4S5000毫安电池 起飞重量2170克 飞了下 很稳 外面下雨 停了去测试悬停时间

网友A:
盘式电机

网友B:
沙发上的人好淡定……

网友C:
别吓到沙发上面的人哦 !!隔壁邻居还以为你家又装修呢!

楼主:
测试了下 没用4S电 用的3S 5000毫安 接了4条LED灯 起飞重量2100克 飞了15分钟 下来电池单节3.7V 如果上4S 20分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你的电调支持4S么??怎么看怎么像天行者啊

网友E:
不能把,我3s5500咋才飞7分多钟呢,迷糊了,wkm飞控,不会吧,3s 5500 4822 kv690 高进角

网友F:
3S 5000才飞了 15分钟 看来力效一般

网友G:
看来力效一般

网友H:
LZ的布线该修整下啊 这么高级的飞控 搞得一点都不好看

网友I:
楼主换下的2216要出么?

网友J(2012-06-11):
回复 楼主:
震动是否大比2216的?性能是否稳定?

网友K:
后面躺着的淡定哥是亮点

网友L:
请楼主及各位高手解释下 为什么重量大了 电池一样 飞行时间反而多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