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已换上新舵机..但出现舵机行程不一致的现象!高手请进!谢谢了!

楼主(2012-05-12):
安装阶段:
昨晚安装上了新的舵机....安装的新舵机位置如图!  安装顺序:接电,对频完~ 切油门熄火模式,油门杆推至50%,飞机断电..尽量水平地安置新舵机臂, 调好十字盘.双桨......  机械调机已经完成!
问题一:发现,油门熄火模式下,将油门杆推至100%...十字盘被三舵机推至顶部。但是新舵机的行程量比旧的两个舵机略大..于是出现十字盘不水平的现象!下面有图!

问题二:  发现左右打舵  十字盘倾斜角度不一致!  下面有图!

问题三:前后打舵,十字盘倾斜角度也不一致!往前倾斜角度大于往后倾斜角度!

试飞阶段:
发现往前  往右打舵  舵量非常大(一不小心飞机就能翻!)! 而往后 往左打舵 舵量小! 差别很大!     (遥控器(2801)的微调全部居中。 舵机行程量里面的数值都是对称的!升降与副翼舵的D/R EXP 均为 80%  30%) 但还是会这样!

自己的疑问:
可能是新舵机的中立点的问题! 还是混控问题?!?!   所以去试了控里面的 辅助微调(作用:说明书上写着是 数位化调整舵机中立点)  将副翼舵 从0调为L +13....好像没什么变化!   越调越乱!自己也不是很懂!~ 所以将辅助微调全部恢复原来的值。

飞机现今状况:   可以正常飞行!但就是不同方向打舵 舵量不一致!      最后没辙!去调控里面的行程量(下面有图)...尽量把四个方向的舵量调整一致...
感觉新舵机 往上顶的行程量 比往下顶的行程量大!!!!!

请高手帮我看看!   不知为何会这样

感谢所有人的帮忙~~  升价舵机的线太短了~换不了... 在尝试给舵机直接供电找回中立点之前,我试着把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位置对换了(新舵机在右边)检查一下是否是新舵机的问题: 答 案出来了:新舵机木有问题!    往左往右 打尽  同样是 右边倾斜角度大于左边    ....但是 微微推油门让三轴工作时,左右打舵貌似正常了!左右两边的角度都挺大的!  让飞机飞了一会停下来   不动油门!观察...十字盘左右倾斜的角度又一致了!!    把升降 副翼的行程量调为100%之后!又正常了!   但是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由于要回校了~暂时不折腾~ 7月中旬再杀回来!  纪念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8123&extra=page%3D1&frombbs=1

新舵机的位置

新舵机的位置

油门杆100%时 螺距最大 左边的舵机高了一点!

油门杆100%时 螺距最大   左边的舵机高了一点!

油门杆100%时 螺距最大 左边的舵机高了一点!

油门杆100%时 螺距最大   左边的舵机高了一点!

往左打尽

往左打尽

往右打尽

往右打尽

调整的数据,四个方位的舵量差距小了很多!

调整的数据,四个方位的舵量差距小了很多!

飞机的布线!丑

飞机的布线!丑

网友A:
1.中立点不是默认曲线下调的,所以不对
2.舵机线性不好,建议换为升降舵,毕竟升降舵和别的两个不同,没有对称关系

找中立点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把3.7的电源接到舵机电源上,上电即为中立点,没必要开控和连接收

网友:
关注中,顺便帮顶!高手帮下

网友:
 可能是那个舵机形成有问题,全部更换同一批的吧,别浪费时间了,斜盘舵机的一致性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中立点不是默认曲线下调的,所以不对
2.舵机线性不好,建议换为升降舵,毕竟升降舵和别的两个不同,没有对称关系

找中立点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把3.7的电源接到舵机电源上,上电即为中立点,没必要开控和连接收 ...

网友:
CCPM系统,舵机的一致性是蛮重要的。。。3个一起换吧,不要折腾了

网友B:
 入木看来真的是进坑了,还是换为升降舵机吧,省事,换的邮费和时间够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木看来真的是进坑了,还是换为升降舵机吧,省事,换的邮费和时间够烦的了
把新的舵机和升降舵机对换位置?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新舵机的主板和电机一起搬到旧舵机上吧.电位器线要焊下用旧舵机的电位器就可以保持原本的一致性了.

网友:
焊功不过关的自己误动.可以找修手机的代劳下.这舵机实的太小了.手艺不好的会烫坏舵机壳的.造成Lz的故障估计电位器不是同一批次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新舵机的主板和电机一起搬到旧舵机上吧.电位器线要焊下用旧舵机的电位器就可以保持原本的一致性了.
  这个方法不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简单了

这个方法很简单:将新舵机的齿轮,整套移到旧舵机上,5分钟搞定。

网友:
前面的舵机和左边的舵机调换,影响的只是前进后退的幅度,不会影响你前后翻出现侧滑

网友:
这个所谓的简单的方法是指不用花钱的办法.呵呵

网友:
还没搞定?

网友D:
标题

不同批次的舵机,行程不一样,这个可能性不大,毕竟都是一个型号的东西。
没必要拆舵机,不是焊接高高手不要焊舵机。
看不到真机,我猜测一下。0螺距时。虽然舵机臂已经尽量置中。但螺距和副翼的舵机臂一个是往上翘,一个是往下翘。
结果就是最大正螺距左边高,最大负螺距右边深。

入沐检查下。

布线的话,电调不要压舵机插头线,那里容易断。
天线不要被电调压着,高电流,影响收发。
G CP可以用官方的布线。我以前一直用这个。
G CP洗发水脚架忘记送你了,我有4四对,每一对都精心制作了,兼顾美观和韧性。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人的帮忙~~  升价舵机的线太短了~换不了... 在尝试给舵机直接供电找回中立点之前,我试着把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位置对换了(新舵机在右边)检查一下是否是新舵机的问题: 答 案出来了:新舵机木有问题!    往左往右 打尽  同样是 右边倾斜角度大于左边    ....但是 微微推油门让三轴工作时,左右打舵貌似正常了!左右两边的角度都挺大的!  让飞机飞了一会停下来   不动油门!观察...十字盘左右倾斜的角度又一致了!!    把升降 副翼的行程量调为100%之后!又正常了!   但是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批次的舵机,行程不一样,这个可能性不大,毕竟都是一个型号的东西。
没必要拆舵机,不是焊接高高手不要焊舵机。
看不到真机,我猜测一下。0螺距时。虽然舵机臂已经尽量置中。但螺距和副翼的舵机臂一个是往上翘 ...
谢谢兄弟!  螺距和副翼舵机都是往上翘~       现在螺距与副翼对换之后  有正常了! 实在搞不懂!~回校了~   7月份回来再折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8123&extra=page%3D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人的帮忙~~  升价舵机的线太短了~换不了... 在尝试给舵机直接供电找回中立点之前,我试着把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位置对换了(新舵机在右边)检查一下是否是新舵机的问题: 答 案出来了:新舵机木有问 ...

这个跟舵机无关。 是gcp和minicp的接收机软件的问题。前后倾时螺距还差不远,左右侧倾时螺距绝对不同,买了华科尔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反正也不影响翻转,了解螺距差别,翻转时注意一下就行了,比如在室内我就用右滚翻,左滚翻的翻转半径会很大,只是在室外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舵机无关。 是gcp和minicp的接收机软件的问题。前后倾时螺距还差不远,左右侧倾时螺距绝对不同,买了华科尔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反正也不影响翻转,了解螺距差别,翻转时注意一下就行了,比如在 ...
大虾你现在才来!       换了舵机位置之后,好像恢复正常了!  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