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射桨还能继续飞么?

楼主(2012-05-12):
四轴射桨两次,都炸了。郁闷之极。在想要不要借机会改成六轴。
有六轴的模友说说,六轴炸了一根桨之后能否平稳降落?或者说拆掉一个桨夹,看看用另外5个还能正常起飞降落不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8轴可以

网友C:
换成山寨的apc 1047,就不会射了.

网友D:
Y6射浆一只还可以操作平稳降落,米6不行,只是在玉兔飞控上遇到过,别的飞控不知道。

网友E:
Y6行 亲眼所见!

网友F:
不行,我试过

网友G:
空中射桨能否降落没试过,但是只有5个桨的六轴我是没飞起来过......

楼主:
看来得放弃六轴。考虑Y6了

网友H:
实验过,六轴射一桨后不好控制,但可以迫降!八轴没有负重的话完全无压力

网友H:
补充下,我的六轴是仿mk 的*6模式

网友:
估计不行,没试过

网友I:
射过的会有残余,会震动的,

网友J:
使用不射桨的好桨不就行了,干嘛纠结6轴,8轴

网友K:
 平稳降落应该说不上了

网友L:
应该比较艰难了,可能在某种合适的配置下(轴距与单个电机的升力等)能够迫降,我当初1米六轴试飞的时候,有一个桨夹没拧紧,在1米高处飞了一个桨,六轴立刻就向少了桨的方向飞过去,大约飞了有2-3米,掉在地上,其中没有前滚翻的趋势。也许轴距大一些就只能侧滑而不会空翻,轴距小了就要连续翻滚然后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