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新手问个白痴的问题、舵机离舵装的越近越好还越远越好
求解释

网友:
要适当的位置和距离

楼主:
我是问距离近力大还远大

网友A:
适当的位置

可以让拉杆成直线,因为舵臂的运动轨迹是圆弧,所以不是越近越好,自己拿着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拉杆成直线,因为舵臂的运动轨迹是圆弧,所以不是越近越好,自己拿着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拉杆够长,强度没问题,你完全可以把舵机装在船头

网友:
都是平行四边形的原理,装哪儿都一样,但是装远了拉杆强度不够的话就不行了,就像LS所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