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池充电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如果我用两块2200MAH
电池
并联在一起充电。那么
充电器
显示充进1000MAH电量时,他是指每块充进1000MAH,还是两块各500MAH?谢谢

网友A:
是一起冲进去1000mah,但是也不是一定就是每个电池就正好500mah。不可能有2个完全一样的电池的,只能说两个参数差不多的电池冲进去的都接近500mah。

楼主:
谢谢楼上的,再有就是奉劝大家网上4400MAH的天7控电虚标非常严重,4400就能充进1500,所以大家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