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了,450PRO与450SPORT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点~

楼主(2012-05-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同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亚托官网的说明书下 载不了了,没法比较,飞过的说说

网友:
最好一样一个,我就是

网友:
虽飞PRO,但同样不明,于是同问

网友:
表示以前看到过讨论的帖子说是PRO结构要好点..装机麻烦点
SPORT比较好装机适合新手...表示自己飞的PRO..:

网友A:
1、sport机身分上下部分,相对而言维护方便一点,结构上没有pro紧凑结实。
2、sport改无副翼时,三轴陀螺仪很难找到合适的安放位置。
3、sport斜盘的三根连杆长度均不一致,难以完成一些精准的3D动作。
4、sport为皮传,传动效率低;pro为轴传,传动效率高,但炸鸡容易扫传动齿。
5、sport的尾舵是DS420,固定在尾管上;pro尾舵是DS520,是内藏在机身里。
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答得比较全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port机身分上下部分,相对而言维护方便一点,结构上没有pro紧凑结实。
2、sport改无副翼时,三轴陀螺仪很难找到合适的安放位置。
3、sport斜盘的三根连杆长度均不一致,难以完成一些精准的3D动作。
4、sport为 ...

网友:
对于经常炸机的新手来说,sport好一点,因为维护、修理都方便,pro能让你修机的时间比飞鸡鸡的时间长N倍,别说飞行乐趣了,虽然看起来没pro整洁。
对于不经常炸机的老手或是严谨不轻易炸机的新手来说,pro好些,做动作更精准,整体简洁不杂乱。
我就是各有其一

网友:
我也是干脆都搞架,8楼回答比较全面,我补充一点,在同样的电子设备下,PRO的锁尾会好一点,飞过以后的感觉!具体什么原因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2-10-20):
想知道更详细的,希望有老鸟说说。

网友B:
我的老版450 v2 改无副翼后,升级了推力轴承之后,明显感觉推力轴承对动力的提升,这个改装可能在pro上无法进行,这算是两者一个区别吧。至于sport连杆长度问题造成的斜盘运动问题,好像不是很明显。

网友C:
谢谢了。长见识了

网友C:
直接入手pro 不过学到野

网友D:
我的飞机是pro皮带的。我觉得皮带比轴好,因为耐炸(一般来说sport是皮带 ,pro一般都是轴,我的是特殊情况)。至于前面 我觉得sport好,至少换舵机调马达很方便 ,pro拆个舵机还要把主轴固定做拆了才能扯出来。。。。。。。。所以个人喜欢sport ,不过据说sport的设计不如pro对称,放设备(陀螺)的位置不多。所以看个人咯

网友E:
我的是450SPORT 非莱克斯的

网友F:
我也是用的PRo 顶下 前几楼回答的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