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V2216用过的请进。

楼主(2012-05-12):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用过朗宇V2216的,相对于X2216各有什么优劣,本人近期想入一款朗宇2216系列,所以只考虑了X2216和V2216。
劳驾用过的模友说一句,给对比一下。

比如:
拉力,电机散热程度,还有省电么?

网友:
其实比X2212强不了多少,只是桨夹还不错,不容易炸鸡弯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力,电机散热程度,还有省电么?

网友:
V系列是专为多轴设计的 X系列是固定翼用的

网友:
KV也不一样的 X没有800和650KV的

网友:
V2216效率比较高

网友:
V2216省电一点

网友:
不管什么电机都不要工作在接近最大功率值
一般工作在输出最大动力的30%-40%是最好的 散热好 效率高
朗宇2216电机最大拉力接近1500克 配合适当的桨 拉力输出在500-600克应该是不错的
我的固定翼飞机SBACH342 翼展1米的 全配重量750克 用的就是朗宇2216 KV1250 配10*7E仿APC桨
电池用1300MA 25C 3S 不做太过暴 力的动作 吊机一次10多秒 做2次 然后平飞 8分钟后降落 电显电压3.57V 电机电调温热不烫手
由此可见 2216电机 长时间稳定输出500-600克拉力应该是效率较高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