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10通道接收机 /TFRSP 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2-05-12):
刚收了个FrSky 10通道接收机 /TFRSP,,说是10通道模式,
但说明书上说

10通 (1-9通道的CPPM用在四軸及八軸等飛行噐, 5-10通道接舵機可用于操縱航拍系統)

在下还不懂CPPM模式,请有懂的朋友教下怎么输出是个通道

网友(2012-12-12):
我猜想 CPPM 1~9 是PPM 輸出, 用在多軸控制板可以省下很多接收通道比如說原本需要9CH的插槽~用CPPM只需要一個插槽便能收到CH1~CH9 的控制量, 但這需要控制板有支援才行
如果要用第CH10 就是去抓PWM

如果板子不支援PPM 就只能用 CH5~CH10 的PWM 共6 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