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桨如何做桨平衡

楼主(2012-05-12):
请教各位大侠,三叶桨如何做桨平衡呢?谢谢!

网友:
 贴胶布。凭感觉和运气了。一个一个试。贴对了就震动变小。然后慢慢加减。

网友:
三叶桨平衡性比两叶的高,不需要做。

网友(2013-02-16):
有区别么,不是一样的方法么

网友:
如果需要做的话,我倒有个办法,就是做个圆盘,中心孔径和桨孔一致,然后圆盘重心装个通心螺丝(内径大约2mm),找根线传螺丝中心,吊着,然后三叶桨放圆盘中心就行了

如图

根据圆盘的斜度来平衡

注:圆盘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比三叶桨轻一点就行

网友(2013-05-07):
楼上方法实现难度太大。精度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