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UTABA 6ex 2.4g 左上角的开关是3段式的吗?

楼主(2012-05-12):
请教 FUTABA 6ex 2.4g 左上角的开关是3段式的吗?

网友:
不是,俺的是6EX HP

网友:
貌似那是教练开关,只有2档,而且自动回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FUTABA 6ex 2.4g 左上角的开关是3段式的吗?
这个开关是这样的:直机模式下是两档。固定翼模式下只有自复位的那档有效,成为教练开关。向前拔动后,还有一档自复位可拔。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