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卡驱动

楼主(2012-05-12):
那位大侠有 海康威视DS400XH的驱动 和软件

网友A:
海康威视的卡好贵的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驱动精灵 装不上
用驱动精灵总是报错那位大侠提供下

网友B:
海康的软件一般是第三方提供的,都是要注册和收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下 载了 天视软件 驱动还是装不上报错

网友B:
天视软件应该可以用的,可能型号没选对,你先看硬件管理器里面驱动装好没有,要不是选错了,要就是卡有问题

网友C:
我看你还是买块新的卡巴我以前试过不行最后还是买块新卡新卡不贵的对待这种技术封锁的东西最好就是不用

网友D:
我上次用也要注册和收费的

网友E:
http://www.hikvision.com/cn/download_more.asp?cid=20#Menu=ChildMenu0
驱动,软件淘宝,泰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