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画图

楼主(2012-05-12):
用的是SW2012 32位的  为什么用SW画图 点击知道教程  零件1  会出现这样的**框呢    该怎么设置好呢????请教

网友:
还在用2006的飘过…………

网友:
偶也是2006

网友:
如果是XP,那么把你ISO里的插件全装一个够,再检查下安装路径,

网友:
SW不怎么懂     换mastercam吧

网友:
都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