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硬度高保持性好的切断刀条

楼主(2012-05-12):
模友有好的品牌或商家推荐么?具体联系方式可站短我,找不到耐用的经常拿下来磨烦死个人啊

网友:
国内还是株洲钻石,其他什么国际品牌不知道

网友:
哈尔滨  上海工具【上工】 当然株洲的也很好。  200MM长的切断刀条价格 大约在30元。 再贵肯定是坑爹价。10元的直接忽略 垃圾货。切断刀条的选择 一 看 光洁度,主要是要看磨制的刀纹 是否细腻 光亮,粗糙的直接扔掉。 二看 重量, 垃圾的一般都很轻。 楼主不要迷信 切刀 刀架。靠谱好用的很少,不过也有。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直接用螺丝压住即可。放心压不断的。 再就是车床的转速不要太高。建议 30MM直径的工件 转速控制在 每分钟400转 左右,最高500转顶天。 冷却液 是必须的。 注意一下 床头轴承或者轴瓦的松紧度,如果松了 切断的时候,工件会发颤。

网友:
我现在在用英国出的,还算不错,不近听说最好还是能找到瑞典的,大伙都说瑞典的刀具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一大堆瑞典车刀,很便宜  哈哈

网友B:
用旧的锋钢锯条,树脂砂轮切割片裁成长条,磨成切断刀,既省钱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旧的锋钢锯条,树脂砂轮切割片裁成长条,磨成切断刀,既省钱又好用。

一直打算问您这锋钢锯条咋做成切刀条呢。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