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按官方说明设置GCP和MCp的螺距

楼主(2012-05-12):
一直按官方推荐的百分比设置螺距
电池
飞到三点八就没力了
今天特意用量角器量了一下 官方说明真坑人呀 螺距都偏大很多
最后调成最大正负十度后 毎块电都能飞到三点七伏下来还有力
续航延长许多

网友A:
小机9度 暴力电池10度。。我也是量角器测的。

网友B:
其实官方的螺距曲线已经比较小了,关键是你如何将改曲线反映到鸡鸡上调出合适的实际螺距,曲线相同在不同鸡鸡上并不代表相同的实际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