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的650小帆船(首次试航)

楼主(2012-05-12):
做了几年模型,还没有做过翻过玻璃钢模,年前答应女儿给她做条小帆船,就打算自己翻模,权当练习了。
    先用木条做了个阳模,打磨光滑后翻阴模。
做好的阴模

在阴模里打上3、4遍脱模蜡,打一遍晒晒太阳,过几分钟抛光一下,反复几次。脱模蜡用的美国#8蜡,脱模效果还不错。

翻好的船壳,第一个用了一层0.1、一层0.2的玻璃布,脱模后感觉有点软,第二个用了两层0.2的玻璃布。后来撑上骨架发现一层0.1、一层0.2的玻璃布就差不多。

2mm的玻纤板雕了一堆隔框

稳向板盒,用两个三角撑固定,好处是只有三个点和船壳接触,防止船壳上有隔框的印。

舵机

先用502把隔框点上

放上舵机架比划比划

个部位就位后在隔框接缝处灌上树脂,上夹具。
晒晒太阳

给小船加工的驶风杆零件和帆帽零件

网友:
东西做得很精致啊,看来有雕刻机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LAERKE65吧
阴模最好翻个边,加固,防止变形
又是一出两条

网友:
请问 木条以上的不分是不是要切除啊??

楼主:
等树脂固化后就把多余的部分切除

网友A:
直接在阳模上翻的吧,是全玻璃钢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阳模上翻的吧,是全玻璃钢的船

用阴模翻的

楼主:
桐木做的舵,外面包了两层玻纤布

稳向板

铝棒和层板做的舵摇臂

舵轴

舵和舵轴之间加上四氟的垫片防水

舵轴的组装

舱盖的四周粘上一圈木条,安装甲板时起到支撑作用

船首也粘好了,先用502固定再灌上树脂

做好的帆

帆角的气眼和钉气眼的工具

网友B:
老马的机加工件漂亮是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马的机加工件漂亮是没的说。

老侯过奖了

楼主:
今天又给小船做了几个挂点,先加工出圆头

在铣出平面

最后钻孔,用洗洁精洗白白,亮晶晶的挂点做好了

楼主:
帆装完成,整体效果

侧支索

后支索

主帆紧帆器

前帆

前帆上挂点

帆帽

船壳刮原子灰,准备喷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几枚火 箭?
老教练的工作室吧

网友:
哥也用的65啊,

网友:
给老马提几个小建议

1. 花篮螺丝钢丝过长,有个三五公分足矣。
2. 花篮螺丝的丝杆上要有锁紧螺帽
3. 紧帆器铜质弯头与手拧套筒之间加锁紧螺帽,以便定位
4. 侧支索固点位置过高,应下移8-10公分
5. 主帆上角与挂点距离过大,适当收小
另:
RG65有自己的级别标志,应写在主帆上部,如同E、IOM一样。

调整大小

网友:
这手艺没得说啊!

网友:
学习

学习学习,我也要做一个买好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问题不少。谢谢老钟的建议,尽快吧不合理的地方改过来。

楼主:
今天给小船喷了第一遍漆,底色还没完全盖住。

楼主:
晚上把压铅的模子雕出来了,买了两公斤渔网上的铅坠,明天就可以浇压铅了。

网友:
喷漆要想发色理想,最好的办法是先喷一遍灰色底漆。
用密度板做压铅模具,最好进行表面抛光处理,浇铸口最好开在轴向上,尽可能长,增加浇铸重力压差,多开几个排气孔,方向要与浇铸口平行(拐个弯),前后两端的尖端位置最好也要开排气口,可能的话压铅穿钢芯或者铜棒,增加抗形变能力。

网友:
 唉,这帖子,藏龙卧虎啊!都是骨灰级别的模友和专家啊!

网友:
过来参观下,感觉酷毙了,期待后续

楼主:
压铅浇筑完成,第三次才铸好。前两次失败的原因是浇口和冒口留的太小了,铅水刚到入口就凝固了。挖大浇口和冒口之后终于成功,效果还可以,全部铸满,没有出现气孔。

网友E:
楼主用的不是纯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不是纯铅吧。

渔网的铅坠,纯不纯不清楚

网友:
纯不纯你称一称就知道了。

网友:
高人啊,看到钓鱼用的返捻环的都用上了

网友:
高人,太厉害了。

楼主:
忙了一整天,两条船终于组装起来了
压铅用钢棒来回蹭蹭就光滑多了,打孔开槽

楼主:
组装起来的样子

网友D: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

多谢老钟捧场,接受你的建议,一些细节已经做了调整

网友D:
呵呵,看到了,不过不太理解,怎么还用蒙皮甲板这么传统的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到了,不过不太理解,怎么还用蒙皮甲板这么传统的工艺啊

小船从简了,主要是为了赶在小美女生日前完工(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