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像真后推机飞起来了,但是……

楼主(2012-05-12):
平时上班忙,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做的K-8后推像真机,第一次去试飞,滑了很长的距离,就是飞不起来,动力用的是2212 KV2200,飞机将近600克,当时怀疑是动力偏弱,随即该机打入冷宫。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我以前把桨装反了,所以内心中一直想再去试飞,这段时间工作较忙,今天下班去广场飞,果然是桨装反了,机机滑了2米就飞起来了,由于重心没调好,在空中飞了2圈,准备降落的,那知在转弯的时候,松了一下油门,飞机果断的掉了下来,结果机身断了。如图:
这个怎么修补(材料是KT板的)?

网友:
粘一下啊,还能飞,还得炸,炸到修不了了,从做新机。

网友:
粘好后外面 贴几条炭纤片··

网友:
 这个都不会修咋飞飞机啊

网友:
1楼说出了真理

楼主:
修好了,在腹部加了一根碳管,抽空再去飞!

网友A:
一根碳管不一定够啊,四面都粘上细长的碳片吧

另外有个疑问:你把桨装反了,鸡鸡还能往前跑? 不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一根碳管没问题

楼主:
我把有字的那面装反了,应该是有字那面朝前,我把朝后了

网友:
是我理解有误,虽然装反,但还是有正螺距的,只是桨叶凸面朝后,推力不足了

网友:
感觉这个碳杆加的意义不大。如果要加碳杆要长点最好贯穿整个机身,机头到机尾,这应该是在仓身机制作之初就改做的。

楼主:
上午去飞了,在空中微调好,还比较好飞,就是不能松太多的油门!
横滚基本不掉高度,倒飞也还将就!

网友:
恭喜LZ改造成功!

网友:
不过还是要提醒LZ注意机身是受过伤滴,强度和最初是不一样的。大概17年前我的一架滑翔机(带动力的那种,能做一些动作),机翼根部前缘被我撞过一次,前缘杆断了,当时没在意,简单修补了一下(那时也木有碳杆),后来做俯冲拉起动作时,机翼直接断裂。

LZ现在这鸡鸡,要么不要做大动作,要么建议还是再加碳杆或碳片为好

网友B(2014-02-18):
好奇怪我做了个前拉机,桨也是装反了,飞机在地上上往后跑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我做了个前拉机,桨也是装反了,飞机在地上上往后跑的哦

你那是电机转动方向反了,调整一下电机接线次序就行了

网友:
哦对了,忘记了是电动机线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碳管不一定够啊,四面都粘上细长的碳片吧

另外有个疑问:你把桨装反了,鸡鸡还能往前跑? 不 ...

他再把电机线调换一下就向前了呗

网友:
贴一块 还能飞!

网友C:
友情帮顶·····不用谢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