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中毒啦!想自己做红外设备了,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2-05-12):
http://www.cityfujisawa.ne.jp/~toko/pic/index.html
这个网站里哪个是两通道的?想接收和发射一起做!
还有那个电路怎么自己刻啊?
大大们谢谢!!

网友:
35和38号方案都是2通发射 !6号,9号,11号都是接收机!其实文字不用理解,有电路图和单片机的HEX 文件就行,实在要看用百度翻译看就行了!
2通接收机电路简单,基本可以不用电路板,直接搭棚就行了,重量还轻!

网友:
为狼做补充,6号9号接收应该还是早期的方案,需要2可8脚pic会有点重,要做就弄11号好了,电路和12号的3通接收基本一样,区别就是程序不同,另外2通的是2个脚同时出力,可以不用扩流板就动较大的电磁舵。另外还有34号的使用6脚pic10f200的2通接收,这个方案更轻,但pic的io脚电流不大,只能驱动高阻值(200欧姆左右)的较小的电磁舵。

楼主:
回复 沙发 airwolf 的帖子 回复 藤椅 xccdb 的帖子

灰常感谢!HEX 文件是什么呢?
各位大大是用什么搭棚的?

网友:
hex文件就是烧录到单片机的程序文件。
搭棚就是不用电路板,只用原件搭接焊在一起,体积可以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hn hex-ed?

网友:
需要pic烧写器将程序烧录到芯片里面。电路板网站上面都有图,可以打印比对元件,然后复习纸到覆铜板上,用刻刀刻。

网友B:
先学单片机,最好是PIC或AVR的,然后才能做出最好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学单片机,最好是PIC或AVR的,然后才能做出最好的接收机

没错,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小白到懵懂需要不断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俺会努力!!

楼主:
对了,那些两通的接收可以以用电磁舵吗?

网友:
那些基本都是对应电磁舵的。多百度,多翻译,上面的内容很有帮助的,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烧程序的话,是不是直接用PIC的编程器即可?不用下 载软件?X兄说的QQ群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烧程序的话,是不是直接用PIC的编程器即可?不用下 载软件?X兄说的QQ群号是多少?

77307158 欢迎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