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的第一架3D机。自行涂装

楼主(2012-05-12):
第一次装3D机,EPP的材料。这几天风大,还没飞过,先留张照片吧。感觉机上的碳纤杆好像太粗了,使用的是 2MM的碳纤杆。大家给点意见。配置2212 KV1000 好赢20A电池3S 1500 。如果上3S的2200会不会太重?

网友:
检查一下 水平尾翼和主翼 是否平行  看照片有点歪啊  飞起来肯对会扭

楼主:
好眼力!!主翼没问题,水平尾翼的确是歪的。我自己也知道。只是没有风筒无法加热改啊,其实我没打算飞3D动作。想把它当做一般固定翼来飞的。只是想试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打法下时间玩玩。

网友:
能做的我就顶!

网友:
你这翼展多少? 不带电池多重? 多大的桨?

我有架翼展1米,不带电池420克的EPP 3D机。用的也是这个级别的电机, 我一般用 3S 800-1000mah的电池,每个起降5-6分钟,已经足以。 3s 1500我都嫌重,别说 2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翼展880mm 不带电池371克,加上1350mah的电池116克一共487左右吧,我也在想用多大的桨,暂时先用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翼展880mm 无翼型的飞机,起飞重量近500克,超重太多了。 正常应该在200多克,不超过300克。用2208,3S 600-800的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涂装好霸气 可以飞

网友:
确实是碧桂园地板。

网友:
噢,我有个类似的,不过可能没你这个重,大概130多克吧。

网友:
楼主的重量只能飞航线了

网友:
飞航线也别扭 一拉升降舵 就歪  呵呵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用来练手的。尾平衡已调好了,已不会扭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