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外场电池包组装好了,更新三围照!

楼主(2012-05-12):
之前发过一贴关于A123外场电池包的,问了几个问题好几位都说用了不错,所以淘了几块垃圾电芯自己组一个试试。

某宝买的电芯 店家说是汽车里拆出来的15AH,5%左右的容量差距。当是尝鲜了,手上的充电器是x612s 只能6S充电,所以没有组8S,充电麻烦。

买回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都比较平均

用的工具,白菜白光!

电芯是剪了电极的,所以比较短,店家给了连接板,网上有卖家建议是钻孔上螺丝钉。电芯之间用双面胶固定好。

开始焊了!白菜白光的瓦数小,这个电芯的正极是铝片,不太好焊,店家发的时候加过焊锡,不过用我的白光焊有点吃力,等过两天买瓶焊锡膏看能不能焊好。

全部焊好了就是这个样子

找了半天平衡线,直接把X612S里的转接板上的剪下来

按顺序一根根的焊好,这个正负极千万别弄反了!

用电显插上看看,电压还挺平均的,就是不知道这旧电池能折腾多久。

焊上输出线,OK,本来要用XT60插头,手上的用光了,先拿T插对付着吧。后续就是打包好就行了!

10楼更新三围照!

网友:
顶一个 这个用X612充电  得充多久呀  还有外场能充多少电池呀 貌似充电器又转换效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装好,还不知道效果如何,测试好了会上传数据!

网友:
6s电压不对啊,用4s正好可以给a6外场充电用

用6s的平衡头给电池包充电,空出两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X612S 输入电压支持11V-25V,组6S是因为正好可以用X612S来冲。

网友:
这个外场电用得怎么样?正打算弄一个

网友:
一家又一家买的?

网友C:
跟我买的一样,用法也一样,X612S可以冲8S锂铁,但不能平衡

楼主:
成品三围照!

网友:
包得挺漂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我买的一样,用法也一样,X612S可以冲8S锂铁,但不能平衡
X612S充A123锂铁电池不能平衡电压,不要吓我啊,我正想买这个充电器啊,我的是6S的A123,到底这充电器能不能平衡A123锂电啊。

网友:
可以的,就是平衡时间超长

网友:
请问lz,那个连接每片耳极的板板儿哪儿搞的?

网友:
包的比我的漂亮多了,电池不是A123的,我也是这种,还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X612S充A123锂铁电池不能平衡电压,不要吓我啊,我正想买这个充电器啊,我的是6S的A123,到底这充电器能不能平衡A123锂电啊。

当然能平衡,但是平衡头只有7个端子,所以只能平衡6S电池,无论是锂铁还是锂聚。你要充8S锂铁的话,电压是够了,但是平衡端子不够,所以只能串充。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的时候店家给的,好像就一家有这个板子,其他家都是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店家给的,好像就一家有这个板子,其他家都是钻孔
  请PM个网址到我邮箱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