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改过恒龙遥控的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5-12):
小弟的99坦克遥控器很不舒服特别市控制行走上!比例线性很差!我想把控换掉!在网上看中了胖胖的包包的坦克集成电调,我自己手里还有一套ESKY的四通道遥控器和配套的6通道接受机!请问一下这个四通道的遥控器可以用在这个电调上吗?是否可以控制开炮!请改过这个电调的大哥教教我,最好能发下你们改装后的接线方法和遥控器的设置方法!求大家赐教

就是这种遥控器!图示借得

就是这种遥控器!图示借得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Esky控怎么改……

网友A:
标题

应该是可以的,我的飞lama的esky的2.4g控(跟你这个fm的好像只是信号模式不一样,另外看以前坦克老鸟说2.4g用在坦克上比较好,干扰多)及接收跟这个集成电调链接可以实现所有功能,具体的得结合遥控跟电调的设置,接线等 尤其是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我的飞lama的esky的2.4g控(跟你这个fm的好像只是信号模式不一样,另外看以前坦克老鸟说2.4g用在坦克上比较好,干扰多)及接收跟这个集成电调链接可以实现所有功能,具体的得结合遥控跟电调的设置,接 ...

如果用 Esky 2.4G 和 Esky 的接受器改可否行得通?不用集成电调的话,需要多少个普通的电调?请指教。

网友A:
标题

这种改法没试过,不过esky拉玛的2.4g控可以改出五,六通道,接收原本就是六通的。我把这套控跟接收用在船上过接320a电调一个没问题无刷电调也试过,都ok  在坦克上应该是行走两个大点的电调电机,炮的左右及仰俯两个小点的电调电机,用四个通道四个电调,另外胖胖的集成电调的体积比这四个的总体积小很多,还有就是一般的双向电调都带刹车,用在坦克上会很蹩脚,再者电压,价格等方面考虑还是集成的有优势,丁兄的m41想换控了吗?看来坑越来越深了啊,哈哈  我的还没改好,有些东西都是自己试着来的,对的拿出来了,错的就不说了,都是眼泪呀,呵呵   多在坛子里潜水——洗洗更健康!有不对不足的楼下继续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法没试过,不过esky拉玛的2.4g控可以改出五,六通道,接收原本就是六通的。我把这套控跟接收用在船上过接320a电调一个没问题无刷电调也试过,都ok  在坦克上应该是行走两个大点的电调电机,炮的左右及仰俯两个 ...

谢谢师兄赐教!是有考虑换控一事,先看看划算不。另外我这啥资源都很缺乏,蛋疼啊!只能慢慢来。

网友B:
标题

买得到模型车用的双向电调,就买10个8个放家里,再配一套遥控器就行了,什么国家什么公司出的都没啥大问题,但是必须要固定翼能用的遥控器,或者买得到v尾控制,因为要混控才可以实现单杆操作,不差钱买个负他爸的高级控,效果更好,嘿嘿……嘿嘿……再配合一套徳国声组,就那2000大洋的就好了,别买那个太贵的pro版,性能就更好了。对了徳国声组也有电调呢,嗯,你也应该考虑入一套。效果应该还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丁兄还是考虑集成的吧,加套esky的控及接收(不用改控,只调整下通道的正反向就可以)就可以实现所有功能,以前在直机版看到过丁兄好像有这套控的,慢慢来,7楼的是真正的行家,不过他挖的那个坑可有点大,哈哈

网友:
改在两个舵机上

网友D:
集成电调还有没有其他的牌子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得到模型车用的双向电调,就买10个8个放家里,再配一套遥控器就行了,什么国家什么公司出的都没啥大问题,但是必须要固定翼能用的遥控器,或者买得到v尾控制,因为要混控才可以实现单杆操作,不差钱买个负他爸的高 ...

师兄这坑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丁兄还是考虑集成的吧,加套esky的控及接收(不用改控,只调整下通道的正反向就可以)就可以实现所有功能,以前在直机版看到过丁兄好像有这套控的,慢慢来,7楼的是真正的行家,不过他挖的那个坑可有点大,哈哈

是有一个 2.4G 的 4 通和 6 通 FM Esky 控,7L师兄是真正的坦克玩家,他的坑会淹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集成电调还有没有其他的牌子的啊 ~~~~~~~~~~~~~~~~~~~~~~~~~~~~~~~~~

集成电调应该是量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电调应该是量产的吧……?

淘宝买,发国际快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行家当然会推荐精品级专业级的东西了,坑的大小也需量力而行啊。用在坦克上还是2.4g的会好些吧,坦克上干扰多,具体没比较过,看前辈的帖子总结的   esky的4通貌似就差两个通道的电位器或开关,接上就是6通,坛里老帖也有介绍,我就是4通改的6通1,2行走转向3,4炮的左右仰俯5功能选择6功能执行,只是3,4没有声效  配的集成电调 声组  也可以简化为用4个通道就是3是功能选择4是执行,炮的上下左右,开炮,机枪,灯光,熄火都用3,4控制,不过我不太习惯这样操作,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着貌似接线相当复杂,晕~!
是有看过一个前辈用 Esky 接受器改的帖子,但没其他详细的进展……
看来集成电调是最理想的选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99车体已经被我拆成零件状态了,要不就可以传两张图片了,呵呵  电路部分的连接已经没问题了,只是装配上没时间弄啊   入坑需要时间精力金钱...... 缺一都会烂尾......急不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除了时间、精力、毅力和金钱之外,改装也不可操之过急,不然就功亏一贯了。还是慢慢来好玩……

网友(2012-10-28):
我就想让遥控距离远一些,我原装的遥控只能有3米左右的距离,换过晶体,换过主板,都没用,郁闷死,难道为了这点距离还要再花一辆虎一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