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接电电机疯转求解

楼主(2012-05-12):
今天刚收到MWC的微型四轴,按照网站上的做法进行解锁 上锁 陀螺校准等操作。
刚开始几次解锁上锁正常,但不能进入陀螺校准模式,所以断电再上进行尝试。
后面上电,陀螺自检(LED闪烁)但是结束后(LED熄灭),按照原有方法无法进行解锁操作。
再断电,重复几次依然。现在上电 4个
电机
都转 LED闪一下 然后熄灭,电机一直转不受控制(油门最低)。
难度我的MWC就这样坏了?求各位专家会诊下,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重刷次程序试试

网友B:
这种开源飞控,程序可以随便刷,源程序都是公布的,随便改。你这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