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玩固定翼,现想入一直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13):
一直玩的固定翼我能用在直机上的可能只有那个天7的控和
电池
,还有个好盈40A电调。请教各位老魔,我应该怎么入呢,在练模拟了(直机),怎么买法 套机 、空机、配件怎么买???!!!

网友A:
空机一台 、电机1个 、斜盘舵机3个 、尾舵机一个 、陀螺仪1个 、这些都可以在淘宝和二手区买,有米的话建议新手买新机器,二手不是不好,这个有点靠运气了,和潜水。说不完要靠自己潜水。

网友A:
还有一点要准备米,后期投入的米会更多。

网友B:
  兄弟,继续玩固定翼吧,入直就是个天坑。当然,如果你是富二代的话,就当我放屁……

网友A:
难道玩电直的都是富二代吗

网友C:
玩直机你会后悔的

网友D:
其实直机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天坑,只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了,飞起来一样好玩

网友E:
我倒想试试固定翼。

网友F:
关于入电直后期费用
我个人觉得玩450要省很多,准备三架450,两加无副翼一架有副翼,再加一套4000元左右的控,再加一些配件,充电器,电池共两万不到,一年的使用费大概5000元就足够了。这样就还会有什么压力了!!!当然,如果要玩600/700的机就是个无底洞了。个人意见,只作参考!

楼主:
回复 楼主:
天啊 多谢各位魔王,真就让我感觉 直机:就是直接烧钱的机器! 恐怖哦!我还没准备入个几架,就想搞个试试,不要有虚位什么的缺点就可以了,练练悬停飞行之类的就行了还没准备3D那东西现在没时间哦

网友:
还是固定翼飞机贫民化。

网友A:
楼主给10楼吓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玩玩笑 我正准备入呢 只是现在还没了解清楚3GX的性能,其它的已经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