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劝吃饱饭啊,真是这样吗?求助!25LV改CNC快绝望了。

楼主(2012-05-13):
 连着买了两次电机和驱动,第一次听朋友说25LV上用57减速步进电机(1.2NM加速比1:10)驱动用6560驱动,电源24V7.5A开关电源、接口板5轴(支持MACH3)结果测试后电机转速奇慢 ,如果改到25LV上将是时间与金钱的双重浪费,痛定思痛,又问另一个朋友,朋友建议用86(3A1.5欧姆)电机,驱动用好点的雷塞M752驱动, 我决定购买86步进电机、驱动用雷塞M752步进驱动,电源改48V10A开关电源经过十几天耐心等待后,东西都到货了:loveliness: 好高兴,迫不及待的测试可是测试中电机不仅不动,还发热很大 ,雷塞M752驱动红灯报故障 ,这真是吓了我一跳,赶紧关了电源,我都不知道驱动和电机是不是烧掉了 ,而后我又用6560驱动带86电机可以运行但是用手都能捏住电机轴不转,没辙了,难道真的需要拆86电机并联线路吗? 光这两次电机驱动电源就已经整出去了我2000多银子啊,到现在还没有点眉目,急呀,神坛里的高手、86步进专家们给兄弟指点一下,拜托了。

M752型驱动器,主要驱动57、86型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进行高速和高加速度运行,高速性能特佳。其微步细分数有16种,最大步数为51200Pulse/rev;其工作峰值电流范围为1.26A-5.2A,输出电流共有8档,电流的分辨率约为0.5A;具有自动半流,过压、欠压和过流保护等功能。本驱动器为直流供电,建议工作电压范围为36VDC-68VDC,电压不超过75VDC,不低于20VDC。

楼主:
 谁来帮我一把啊,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
别要急,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别急!慢慢来。有问题肯定会有解决的方案。别急着换东西,急了容易出错又浪费时间金钱。看你的东西应该没有大问题的。坚持!坚持!耐心!耐心!

网友:
我觉得吧  还是你一开始没计划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贴塑了没有,如果没有贴有可能是阻力过大,超过电机的启动力矩造成的!

网友:
6560用24V,肯定没力气,也上不了高速。6560至少用30V以上才有力气。
57步进最佳的电压在36~50V DC。
57改并联,用50V DC左右驱动,空载跑3000rpm没问题。

86步进,想要性能好,起码电压50V DC,60~70V最合适了。改并联,3000rpm没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刚好机械部分也要改完了!接下来就是电子部分了!也是25LV!

网友:
提前学习一下: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别急 慢慢来,改不改并联对马达的转速影没那么夸张主要是增加力矩,参考fang老大的忒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另外不要被帖子里的的人误导,有些没改过25LV的没有发言权的,
楼主先看说明书,搞懂了在上电实验..  注意这个过程, 不要急
如果要改并联的话建议 调试的差不多了再改,不然其他都不懂 改的烧了驱动就划不来了.
特别是新手. 当然如果你上手比较快可以尝试下改一个,但前提是你马达与驱动都调试好了 .

网友:
另外,可以点击论坛上的“搜索” 25LV,挖坟多学习.
我改数控的时候改了将近一个月,主要是换丝杠花了很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叶工,我是先用驱动带86电机测试的,可是电机发热发烫很快,这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肠志同道合的高手们,是这个论坛让我们结识,是共同的爱好聚在这里,这里给了我很多学习交流的机会再次表示感谢。我还是慢慢来吧,先把驱动电机的问题搞定了再改25LV。

网友:
我上次和你一起买的那块135元的驱动到了,试了一下,还不错,个人觉得这块比M752还要强一点!M752我已经烧了两次了!  主要就是Z轴的86 3A电机!

网友:
上次跟你说了要先测试电机和驱动,发热大估计主要是因为电机背力太大造成的!

网友:
主要是楼主自己功课做的不够好,你那个朋友也是半吊子,论坛那么多改25数控的,你应该多翻翻帖子,搜索一下,这个不是难事。

网友:
第一次接线肯定有问题,驱动器保护了,要是6560估计都爆掉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用100w伺服+1:20左右的减速头做。性价比最好

网友:
普通铣床是慢速移动的加工机器,丝杆越粗越好,螺距越小越好。驱动尽量不要细分(发烫的一个因素)。步进是越大越好。 用同步轮/带进行减速,可以提高精度分辨率,又可以提高驱动力矩。
改制的铣床最大行走速度比你拼命手摇的速度略大一点就ok,不好去跟雕机比。。。。。

网友B:
752配86电机肯定没问题的,应该是参数和接线没对,预先告诉LZ一下,那个电源48V 10A同时带三个电机时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关注lz的进程。技术上帮不上忙,精神上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lz的进程。技术上帮不上忙,精神上支持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哦想改没改过,不能乱说误导,帮顶学习: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57二手电机,电流2A,因用的是8435要加伪半流,现在的电流检测电阻是0.4,工作电流约1.25A,然就这点电流(1505丝杆)拉动约35KG的机头(末加配重)没问题。57电机比想象中的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2配86电机肯定没问题的,应该是参数和接线没对,预先告诉LZ一下,那个电源48V 10A同时带三个电机时可能有问题。

我的小数控车,电源装了VA表,驱动两2个2A的57步进电机,静态时(半流状态)工作电流显示约0.5A。因电机工作在脉冲斩波状态,所标示的电流是峰值电流。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的小铣也是25LV

网友D:
为啥我的驱动板和电机,从来不发烫啊。。

就普通的57加长和普通的TB6560。。。。工作半个小时,只有温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的驱动板和电机,从来不发烫啊。。

就普通的57加长和普通的TB6560。。。。工作半个小时,只有温热。。
因为你的机子还没开始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机子还没开始装

哈哈哈,,那确实。。。。我都是空跑在测试。。

网友:
不要改了,把这些配件都卖了,安安心心手摇摇,学点基本的车削技术,了解一下切削原理,还更有意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