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四轴,突然开始担心射桨...求教

楼主(2012-05-13):
刚刚换了2216的动力,可是发现依旧存在射桨的可能..前些天看了好多四轴射桨的视频,以前在飞四轴的时候也出现过射桨...现在要上好设备了,射桨的问题始终很困扰,一,是桨的选择,我现在用的APC的,应该问题不大,主要问题在二,2216的桨是通过桨夹固定在
电机
轴上的,很担心它会滑出来..请教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螺丝胶或者新出的朗宇电机,那种主轴不外露的,自制反螺纹螺牙浆夹,可以很好解决

网友B:
 你不会用桨夹。。。桨夹夹得紧的很扯都扯不开的。去看看我的贴子吧。用尖嘴钳夹住,用6角扳手(或则车轴之类的细铁棍)拧紧。

网友C:
多轴版电机的浆夹是固定在外转子上的,不可能会滑下来的,浆夹拧紧从来没遇到过脱落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担心啊...现在怕了

网友D:
每次起飞检查浆的状态,有问题立即更换

网友E:
桨也不能拧的太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F:
桨夹要用质量好的,上紧也非常重要,当然桨夹直接固定在电机上的那种结构最好,或者用正反牙桨夹。
我用蓝色的那种桨夹,每次上紧都很仔细,从来没发生过滑脱现象。

网友:
X2216的话换成V2216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