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使用是否有必要2次充?

楼主(2012-05-13):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现在的充电器全自动功能都挺全面了,电池2次充是否有必要?
比如:飞完之后,将电池充到3.85,下次准备飞的时候再充满至4.2.。。。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好处么?
毕竟有时候会2、3天,甚至1星期不飞的

网友:
用并冲板来说是有用的

网友:
我也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现在的充电器全自动功能都挺全面了,电池2次充是否有必要?
比如:飞完之后,将电池充到3.85,下次准备飞的时候再充满至4.2.。。。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好处么?
毕竟有时候会2、3天,甚至1星期不飞 ...

我认为必要性不强。锂电长期储存3.80-3.85都可以。况且你只是最多1周,2周不飞。
只要每次不要飞的太过,下来之后电池电压大约3.8V就行了。下次用的时候,直接冲就行了。

网友:
四个字---没有必要!

网友:
每周都使用一两次,只要电池不过放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