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陈伯和邦邦可以来一下吗?)

楼主(2012-05-13):
我的911才玩几天,昨晚在家突然发现刚还好好的,轻轻摔了一下扶正后就飞不起来了,还原地左自旋。找了过去的所有帖子看,只有情况相近的,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怎么办啊?请大家帮助!!!急~~~~~~。先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尾桨转不转嘛?上视频嘛!

楼主:
尾桨正常

网友A:
911出现向左(逆时针)快速打转之原因无非是以下几个:
1、尾桨叶与尾马达轴松动,造成桨叶打滑而丢转;
2、尾马达受外力撞击后损伤,常表现为马达后盖移位,使得尾马达不能正常工作;
3、电路部分里的陀螺仪的焊点因撞击开焊(焊点出现裂缝)而不能正常导通,使得陀螺仪不能参与方向的修正;
4、陀螺仪因撞击损坏,无法检测飞机姿态的偏移,造成微处理器不能及时修正方向;
5、其它的机械损伤,如尾桨轴孔开裂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排除1.2.5,现在正检查3和4项,先谢过朋友们!!!本人还是第一次换硬件哦,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啊。呵呵呵

网友:
看看尾桨轴上有没有被头发之类东西缠住.

楼主:
确实有过头发,但已经清除,问题依旧。现想求教陀螺怎么焊接?有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1出现向左(逆时针)快速打转之原因无非是以下几个:
1、尾桨叶与尾马达轴松动,造成桨叶打滑而丢转;
2、尾马达受外力撞击后损伤,常表现为马达后盖移位,使得尾马达不能正常工作;
3、电路部分里的陀螺仪的焊 ...

这个够详细的,楼主自己琢磨去吧,我也是潜水学习,自己瞎折腾

网友:
陀螺仪的概率最高,而且最不能修,最悲剧的结果就是换电路板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911才玩几天,昨晚在家突然发现刚还好好的,轻轻摔了一下扶正后就飞不起来了,还原地左自旋。找了过去的所有帖子看,只有情况相近的,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怎么办啊?请大家帮助!!!急~~~~~~。先在这谢谢各位了 ...

复 zhangrommel 兄:

先不要急。
"轻轻摔了一下扶正后就飞不起来了,还原地左自旋....":
新手多是"对头",面向机头看的,这就是机头向顺时针方向旋转了。

这就不是机尾,而是机头的问题了(大桨乏力,尾桨推力过大)。
共分三个部份:

(1)  主旋翼组:
       可能有连杆锁扣炸丢 / 松脱了,使大桨不能以正常螺距运转。
       检查并按紧所有连杆锁扣和十字盘,应扣在球头内。
       小心旋紧十字盘对上一颗用来锁扣主轴的螺丝(可能出厂时未旋紧
       而被炸松了,令主轴不能正常驱动大桨)。

(2)  主电机齿和大齿:
      这里最易缠上毛发丝线,令驱动大桨不给力。
      检查大小齿轮的咬合、有没有扫齿了(是炸机时没及时关油门,
      仍高速转动的主电机铜齿把已被卡著的塑料齿磨坏。这样不能正常
      咬合,推动大桨乏力)。
      但新主电机损坏的机会不大。

(3)  换上满电试飞,如仍不成可试向陀螺仪补焊(炸至虚焊了)。
      但小心不要热坏旁边的零件。陀螺仪是位於主板前面下方中
      央靠右,一半被白色胶包著的银色长方型小盒子,焊背面。
      顺便把接收天线和旁边的晶振(银色小圆筒)也补焊。

如成功,先做点维护工序:
(1)  尾电机尾盖位上少量热溶胶,保护电机线和尾盖免被炸坏。
(2)  平衡杆两边锤子上502,可免炸丢锤子。
(3)  平衡杆中 央上少量缝纫车油,并旋紧螺丝至仅可畅顺摇动,
       可令飞行更稳定。
(4)  头罩内部贴上少量幼边胶纸以十字型加固。可减少炸裂,但
      不要太多,会过重。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你

楼主:
先谢了!陈伯和邦邦的回复已经看到。这几天有事没看帖,今天回家再按你们的方法修修。有结果会告诉和我一样的菜鸟

楼主:
今天终于把小机机修好了,是尾电机故障。换了就好了。再次感谢楼上各位出谋划策!!!

网友:
马克 学习下 出现类似问题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