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里面怎样开3D模式啊?

楼主(2012-05-13):
我用的SM600,凤凰里面怎样开3D啊?

网友A:
3d不是在控那里开的吗?你开控的3d它就3d了

网友B:
快捷键:数字键3

网友C:
唉,楼主和我一样碰到问题了,凤凰是没有3d模式(也就是不能够设两个曲线在线切的),要么靠控带的混控,像用sm600,就只能练3D时调一下曲线,普通时再调回普通曲线

楼主:
曲线在哪里调呢?

网友C:
在通道设置界面,每个通道设置反向的那个选项边上,有一个像曲线的按钮

网友D:
我直接油门设成V型,也就是3d起飞!

网友E:
原帖由
灰机人
于 2012-5-13 10:22 发表
快捷键:数字键3